[求助] calibre lvs box

楼主(2015-04-08):
用calibre lvs box 跑LVS时候,显示LAYOUT里多了许多port是怎么会儿事?哪位高手解答下!!!

网友:
拿數位決策器 判斷伊下
你這樣無法回答你
po report 上來看看吧

网友:
这个没有报告真的解决不了
贴出report看看先

网友:
这应该是说明你这个模块与其他模块连接的线有错误
如果设成box没有错误 不设成box有错误 说明这个模块本身的连接有错误

网友:
没有报告 咋看?

网友(2015-05-08):
你看看是不是box里的port都是可辨认的层次,layout认到它们了

网友:
贴出report看看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