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时钟上多加了一个scan mux,clock也被取反了

楼主(2015-04-08):
最近在DFT时遇到一个问题,如上图。
图一,是一个clock gate后的时钟直接驱动reg,clk是经过scan mux过的。按理说,gate后的时钟时不需要再scan mux。
但是经过DFT后会在gate clock后再加一个scan mux。而且还取反了,导致formality不通过。

问题:
1. 怎么可以抑制在gate clock后再插scan mux?
2. 什么原因导致clock取反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你这种icg 已经带了scan bypass功能啊,即TE, 按理说不应该再加mux的,

不清楚你这种是preicg还是posticg, 再看看icg的使用吧

楼主:
preicg还是posticg 都用过,
ICG是手动写的,不是工具自动插的。
我看了下取反,后面的mux是带取反的。所以应该没有问题,
我脚本里用了autofix 功能。
但是,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加MUX,不识别我手动加的latch

网友(2021-03-24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想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A:
感觉CG没有被tool识别, 过了CG clock就被断掉了

网友(2022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感觉CG没有被tool识别, 过了CG clock就被断掉了

大佬您好,这里小白想请教一下,mux怎么加呀?我想修复D1\D2\D3的问题,看了都是autofix加mux,但是我这边autofix不起作用不知道为啥呢?所以想自己手动加mux,不知道大佬有何指导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CG没有被tool识别, 过了CG clock就被断掉了

我的电路也是相当于是时钟经过了一个组合逻辑传输,再create clock和generated clock这样进行传输的。
但是我需要dft的时候给另外一个时钟,就想加入一个mux来让我原来的时钟失效。
但是就是手动加这个mux找不到方法呢?请问大佬知道在哪里有方法可以加吗?userguide暂时没找到(可能是我太菜看的不够多,麻烦大佬指导指导一下可以吗~打扰您了!!谢谢!!)

网友(2024-01-22):
感觉是不是应该在set_clock_gating_style后,再设置一个set_dft_configuration -connect_clock_gating enable和set_dft_clock_gating_pin 让dft工具识别所有的ICG单元

网友(2025-03-26):
请问测试时钟取反是什么原因呀

网友(2025-05-09):
遇到同样问题,icg是工具自动生成的,mux还是加到icg后面
请问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