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什么样的电路结构可以使输入输出互通

楼主(2015-04-08):
小弟最近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,如何用电路实现输入输出互通,就是双端电路,不管从哪个端口输入,都可以从另一个端口输出,结果是一样的

网友:
可以用开关么?如果用开关转换分时复用的话一般没问题。

网友:
哈哈,那不就是传输门嘛

网友:
直接短路算了

网友:
analog switch , CMOS  transmission gate

网友:
感觉就是传输门。。。上下两个管子总有一个能通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是digital信号还是analo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楼主的意思是应该是中间有一点功能比如有个增益100倍之类。

网友:
如果有控制端口的话,不妨让不同工作模式下,信号走两条不同的通路,且互斥,防止相互之间产生闭环影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可以用开关的,时分复用怎么来实现呢?可否举个例子,谢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举个例子,这个图上当Ctrl信号为低电平时,A为输入B为输出;高电平时两个换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