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et 的capacitance的计算方法

楼主(2015-04-08):
1)在PT或者ICC中 ,net的total capacitance是wire_capacitance和pin_capacitance之和???那coupling_capacitance对这个total capacitance的有影响吗?影响有多大?
上面说的对不对,求助解答!!!
2)net 的 capacitance的组成和计算方法都是什么???

网友:
1)对:total= pin+wire
coupling cap 其实也算total的一部分吧,忘记了,如果打开couple = yes的话,

2) lump模型, pi模型等几种模型,

网友(2015-05-09)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,man一下 set_load 里面解释到:

The total load on a net is the sum of all of pin loads, port loads, and wire  loads  associated  with that net

pin_load应该就是指的这条net所连接的cell的input pin的capacitance,那这个port_load 是如何理解呢?

网友:
连到了port上,端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