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lock tree level

楼主(2015-04-08):
问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:clock tree level是怎么分出来的,icc是根据什么来划分不同level 的clock tree??

网友:
你说的level是指 tree之间的level,也就是weight?
还是一个tree上不同buffer处于的level?

网友:
统筹skew,target latency 计算出来的, 一般10~20 级都有可能

如果要问具体原因,那个是软件设计的算法问题了, 我们也没必要太关心细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interactive CTS window看clock tree结构,它会把clock tree分级,这个level是怎么分析出来的,是根据逻辑单元的级数吗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哦,我想知道这个level和网表之间的关系,怎么能得到比较好的clock tree结构

网友:
主要是flop的分布和时钟结构的影响吧 ,

如果你要做clock mesh,确实需要对clock的前面几级(至少)进行人为的约定和控制,
如果只是一般的tree,我感觉是不如pr工具做的好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