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floorplan调整core size大小不成功

楼主(2015-04-08):
我一般create_die_area -poly 做好die size的大小,在利用create_floorplan里面的boundrary contrl type来确定core size的大小,由于我的模拟macro都是做成IO PAD的,所以需要填写core area与IO PAD之间的距离(上下左右四条边),但是我每次这样做之后,macro位置跟着变化,而且每调整core area他们都随着乱摆放,core area也不是想要的,不知为什么,不知道怎么弄起来最方便

网友:
create_floorplan -keep_macro_place  即可

left_io2core 1 -bottom_io2core 1 -right_io2core 1 -top_io2core 1 可以控制core到die的距离,
有时候要用负值来搞定, icc在这方面是做的有点傻就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,谢谢,搞定了,对我的模拟macro来说就是keep IO placement,剩下就可以随意调整core size的大小,负值距离,嗯,就是这样搞。谢谢版大。

网友(2015-09-1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Hi 版主
我floorplan时,先读入io的约束,
通过initialize_floorplan 来限定core的width和height ,以及core到pad的距离,但是总是core无缘无故的增大了,core 的width和height都变化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?
initialize_floorplan -control_type width_and_height \
.....              \
-left_io2core 0 \
-right_io2core 0 \
-bottom_io2core 0 \
-up_io2core 0\
...    \
-core_width  xxx \
-core_height xx

网友:
设置core 太小,

网友(2020-03-22):
我想请教一下core area与pad的距离怎么确定?

网友(2025-01-07):
请问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