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fss线圈仿真

楼主(2015-04-08):
哪位大神会hfss线圈的仿真 频率为13.56MHz 平面螺旋线圈三匝

楼主:
[warning] Boundary 'Rad1': A radiation boundary face has solid objects with SolveInside on both sides of it.  Please check setup, as this could produce incorrect results. (3:29:04 下午  四月 08, 2015)
检查时的错误,应该是设置的辐射外壳的错误,但是不知道具体的错误在哪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什么意思啊 能具体说一下吗 谢谢

网友(2015-08-20)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是空气盒子没有完全包住仿真的结构

网友:
HFSS user's guide 内有类似范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