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见过三端口的电阻

楼主(2015-04-08):
仿真库里面显示电阻有三个端口

网友:
那不是电阻吧

网友:
仿真库里面显示电阻有三个端口 ..

in chip resistor
like p-diff .. need pick-up voltage ,

and some n_well resistor have terminal + diode .
for parastic device .

or some PDK ac model use 3 terminal .
just for simulation only

网友:
几个端口是pdk那边决定的,一般好像高压工艺里常见

网友:
三端电阻 是带衬底的

网友:
我不知道诶

网友:
第三端是寄生端,版图不用管。主要是为了仿真结果更精确。一般和第三端的关系是二极管(N+/P+电阻)或者电容(poly电阻)。第三端接什么,要看电路设计,做好各pn结隔离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