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Quartus II 13.1 如何在vwf中查看node的波形?

楼主(2015-04-08):
如图所示,如何在vwf中设置,查看pll_out的波形?

或者其它能查看pll_out波形的方法。

软件版本:Quartus II 13.1 + ModelSim-Altera 10.1d

网友(2016-04-28):
同问,大神求教

网友(2016-07-13):
node Finder 里Fliter选择design entity(all names) 就会出现那个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node Finder 里Fliter选择design entity(all names) 就会出现那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