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何金属电阻易于做在电流敏感电路中?

楼主(2015-04-08):
金属电阻为何常常用于电流敏感电路中?
电流敏感电路利用金属电阻的什么特性?
什么特性的电阻可以用于电流敏感电路?

网友:
个人看法:
金属是导体,金属电阻的电阻率小,流过的电流变化不大,对电流敏感电路好。
电流敏感电路,顾名思义,就是即使微小的电流变化也会对电路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这种电流敏感电路,理想情况应该是采用零内阻传输,当然就是电阻率很小的电阻了(金属电阻)。
可以想一下理想电流源。

网友:
以上分析很到位,谢谢诶,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