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工具读入的PITCH和工艺LEF文件中写的不一样,怎么更改?

楼主(2015-04-08):
错误截图

错误截图
我的LEF文件是从milkway数据库中使用astro输出的。用encounter来import design的时候出现红色处的问题。请问,这个问题严重吗?应该怎么处理?谢谢

网友:
techlef 不是在stdcell里面有的么,直接用好了

一般不建议techlef从milkway出 ,然后给edi用, 这是2个工具的问题,容易引起兼容性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您!因为模拟部分没有直接的lef,我用astro提取出来模拟部分的lef,用std里面的techlef的时候发现有些模拟部分需要的层没有定义,所以我就从apollo中提取了下(因为astro当时用的就是apollo里的fram)。那么对于直接使用std里的lef,没有的层我手动定义下就可以了吧?

网友:
随你吧,只要drc,lvs pass也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