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DM的测试 FFT分析

楼主(2015-04-08):
SDM的FFT测试结果,大牛帮忙分析下,为什么SNDR这么低呢?

SDM的FFT测试结果,大牛帮忙分析下,为什么SNDR这么低呢?

SDM的FFT测试结果,大牛帮忙分析下,为什么SNDR这么低呢?
输入信号5KHz,采样频率12.5M,理论值大约在15bit左右,但是现在的结果很差,从图形来看二次谐波和三次谐波还算正常,噪底处理的也还可以,为什么低频处有高能量信号,不知道怎么回事?而且我把计算SNDR的频率范围改到1K到20k(音频应用),以为可以不计算低频处的高能量,但是输出结果和图上的没变化,不解啊!!!!

网友:
你的flicker 太大了把 好像1/f corner 在20khz 以上
你的噪声看起来不好。fft 多少个点?

网友:
你的信号能量是不是没有全部积分到?

网友:
恩,matlab程序有问题,怎么也到70dB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Toolbox 提供的calcSNR来计算的啊,之前在做仿真建模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个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上图是针对于多于100万个点做的FFT分析的测试,但是我要是把测试的点数减少,ENOB会增加,增加到7bit左右就增加不上去了,噪声处理的确不好,采样点数多少影响ENOB,很诡异啊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没有积分到........那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如果是100万点的fft, 你的噪声太大了。 减点是因为有些噪声到带外去了,特别是如果你忽略低频的几个点。

网友(2022-05-10):
楼主,用calcSNR的时候需要写其他代码吗?还是直接调用就可以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