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对MOS管的栅宽或者宽长比进行扫描

楼主(2015-04-08):
本人电路设计方面菜鸟,刚刚开始做设计,在做放大器设计的时候想对MOS管的宽长比进行扫描,当我想把MOS管的栅宽设为一个变量w或者x时,栅宽总是会自动变为 iPar("fw")*iPar("finger"),然后仿真的时候就会出现两个变量"fw"和"finger",

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,要怎么才能够将栅宽设为变量,进行扫描了?我用的是csmc  0.5um的工艺库,  求各位大神指点啊!!!

楼主:
第一张图片:

楼主:
问题有点初级,但我弄了好久都没解决,求高手指点啊!!!

网友(2015-06-15):
回复 网友A:
楼主解决没有

楼主(2015-09-08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不好意思,很久没有看这个帖子了,所以一直没有回复!我那个也不算是解决了,我后来不是直接设置栅宽为变量,而是将下面一个叫apply threshold的选项去掉勾选,然后将finger 和finger width设置为变量。
听我学长说那个width无法设置变量是库的问题,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!

网友(2021-09-01):
请教建立基础单元反相器,想通过定义mos的 width length为变量。应该分别怎么怎么定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