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ad的max_transition违例

楼主(2015-04-08):
做完ICC的place_opt后,发现有max_transition违例,并且都在pad上,这个该用什么命令修呢

网友:
ignore, 你set_load设多少, 通常几十pf 电容会导致pad的trans violation,不过没关系

楼主:
我设置的load是22pF,我sdc设置的max_trans是2,pad库里的是max_trans是3.99,实际的trans是3.84,还有有几个max_capcitance的违例应该怎么修?

楼主:
是pad的输出端的trans违例,换了驱动能力更大一点的pad trans 就好了

网友:
没必要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