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金属电阻为何常常用于电流敏感电路中?

楼主(2015-04-08):
金属电阻为何常常用于电流敏感电路中?

网友:
因为金属电阻阻抗很小,电压稍微变化,就会引起很大的电流变化。因此常用在电流敏感检测电路中。

网友:
精度高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前言不搭后语。。。

网友:
单晶(n阱)电阻及多晶硅电阻都是依靠激发的载流子导电,而载流子浓度极易受热激发、光激发等影响,电导涨落较为明显而且复杂。而金属导电主要依靠自由电子,电子浓度基本不受温度影响,电阻率变化主要来源于温度对格点原子的热振动的影响,比较容易预测和控制。

网友:
metal电阻阻值比较小,用于环路中检测电流对系统的效率影响小

楼主:
感觉都讲得有道理,总结一下:
1,电阻小,电压的变化就能引起较大的电流变化,如果电阻大,那么电流变化就小,不易察觉---电路。
2,metal电阻内部电子的浓度不易受温度影响,所以可以比较精确---物理。
3,电阻阻值小且精确,那么用它来采样效率损失就小---效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第一点,电阻的大小是根据你的需求决定的。你的系统需求100k的电阻,你无论用那种电阻,都没有电阻更小一说,所以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。第三点,电阻小,用于采样获得信号就小,怎么能更精确?依然是阻值本身的问题,和材料无关。   金属电阻与其他电阻不同的地方是材料,不是阻值,阻值是人定的。

网友:
材料特性主导应用场合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嗯。
    但问题又来了:
    什么样的电路是电流敏感电路?举例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V/I转换电路。其中有个电流增益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