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补偿

楼主(2015-04-08):
请教各位一般的补偿电路分为哪几种?在LDO的设计中应该怎么设计补偿电路

网友:
It depends on the design is capless or is using external cap, and where to position the dominant pole vs non-dominant poles. There are many other design metrics need to be considered beside stability.

All compensation techniques for 2-stage OpAmp are working for LDO except the ouput POLE can move a few orders with respect to variation of load current.

Check out the book below, and it should help.

http://www.amazon.com/Analog-Low-Dropout-Regulators-Electronic-Engineering/dp/0071608931/ref=sr_1_1?ie=UTF8&qid=1428694846&sr=8-1&keywords=ldo

网友(2015-06-03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,请问有没有输出极点在片外的,但无片外电容的ldo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