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隙电压源启动时间有两个稳态

楼主(2015-04-09):
我按照电路图进行瞬态仿真来仿开启时间,结果图如图,这个结果是不是表明有两个稳态,我想请教一下大家,如果是两个稳态,那怎么调整呢,谢谢

楼主:
期待大家的回复,不胜感激

网友:
感觉应该不是有两个稳态,初始时电路上的电容需要放电,以达到稳定的静态工作点,等电容放电完成,VREF输出就稳定了,另外感觉这个PTAT 基准的PSRR并不高啊,为何不增加共源共栅来增加PSRR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的是共源共栅啊,核心部分就是共源共栅结构。电源抑制比确实不高。你的意思电容放电所以输出曲线上有个类似暂稳态的一段是吗?这个能避免吗

网友:
不是完全共源共栅结构。是的,我的意思是电容导致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完全是共源共栅,他那个是改进型的共源共栅吧,虽然我没怎么看明白。那我调节电容才能优化输出曲线了?我减小了电容值,发现启动时间减小了,那个疑似稳态的那一节也减小了,但是刚开始时的震荡变大变长了

网友:
bandgap 2 state不是 start up OK ,就是没输出
你这输出不对通常 电路问题

或是某些 tt work , corner model 跑偏掉
有些是 start up , corner 下没关掉一直灌电流 ..

网友:
回复  phoenixson

    不完全是共源共栅,他那个是改进型的共源共栅吧,虽然我没怎么看明白。那我调节 ...
引用 网友B:

电容应该作为启动用途,在电路中也是一个主极点,减小之后启动过程会不稳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输出不对?你能给我讲一讲吗

网友:
回复  peterlin2010

    这个输出不对?你能给我讲一讲吗
引用 网友B:

    以前我做 bandgap 发生过 tt simulation work .
start up 关掉,
但是某些 corner 因为 start up 是靠 vbg > 某电压才关
但某些 corner 下vt 不同, 所以我的 bandgap start up 没全关,
vbg 垫高.而且只有其中一个 corner 高温下 vbg 变高 .
我是指这个 .

我一直以为你是说你 simulation 会不同 model 下VBG
会不同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