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!在encounter的 界面里怎么看congestion在每一层缺几条track

楼主(2015-04-09):
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菱形,显示的数字77/75我能看明白,但是这个确切是那层金属缺线怎么看那

楼主:
现在不是太会分析是不是有与电源线引起的congedtion,是不是电源线占了routing resources

网友:
好像是关闭那层金属显示就行了, 比如只开M3看看

网友:
嗯,同意楼上的。
我这可以截个图给你,不过好坑的是不知道怎么传照片啊。。。
好的 找到了。高级模式。
这个图里边我只打开了第5层的线,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各个Congestion里边的线符合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怎么看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