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TS Encounter求助

楼主(2015-04-09):
我在Encouner中进行CTS的时候,结果产生了ckECO错误,小白一个,网上搜了好久,没有找到相关资料,求助啊,先谢过各位大神。

网友:
什么edi版本, clockDesign的命令怎么用的,

按理说不会调用ckeco啊,

网友:
clockDesign的步骤:
1. ckSynthesis
2. NanoRoute
3. ckECO (if needed)

不满足第1和第2的步骤,不会触发ckECO。
为了一劳永逸的避免这个问题,请用clockDesign。

还要强调一点,log里已经给了线索,请逐行逐句来阅读。

WARN: ENCCK-815看穿了一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好意思,看到的有点晚了,edi版本是13.25,我没去用命令,我直接用工具选项选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哦哦 ,好的版主大大,我在回去看看当时做的log吧,谢谢解答。

网友:
all net should be nano rout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