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:请问有谁用过AD9826 3通道SHA模式么

楼主(2015-04-09):
我用的是CPLD写的控制时序控制AD9826,当AD9826工作在8位输出模式下时(配置寄存器的D0位为1),即只输出16位中的高8位(理解没错吧)时,前端给模拟信号电平,AD转换输出正常,但是工作在16位输出模式下时(我修改的他的配置寄存器的D0为1),即adcclk上升沿输出高8位,下降沿输出低8位(理解对么)时,在CPLD中缓存高8位和低8位,然后输出,16位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就不稳定了一直跳闪,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,谢谢

网友(2015-11-04):
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(2016-03-28):
你好,我现在也在用CPLD写的控制时序控制AD9826,选的1通道SHA模式,但是输出的数据始终不对,能否给个联系方式,我想向你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:
16-bit ADC 會跳是正常的啊!
因為您的輸入DC訊號上面有噪音超過ADC的1個解析度,所以當然一直跳啊!
不跳才是不正常的
16-bit ADC 是很靈敏的,
別慌啊!
至於噪音來自於很多地方(1)PCB (2) 環境 (3) Switching Power supply Noise (you can use Battery)

网友(2016-05-25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我也是1通道SHA,出来的数据很多FF,现在读寄存器也读不出来,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