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DI里添加tap cell有沒有办法交错添加(stagger)

楼主(2015-04-09):
如题,在用EDI添加tap cell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交错的添加,类似与ICC里面的stagger type的?

网友:
奇偶行分开进行呗

网友:
addwelltap -cell TAPCELLBWP7T -cellInterval 110 -checkerBoard

-checkerBoard 就是stagger的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两位版大,用ICC用习惯了,进公司刚接触EDI,很难看到ICC的影子

网友:
开完了宝马换奔驰,都开开,才有比较的意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