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开关电源采样管( nldmos)仿真问题

楼主(2015-04-09):
sense电路

sense电路

如上图所示 ,是一种开关电源功率管电流采样方法,左边是常用的功率管NLDMOS,右边是采样管,两个管子结构相同,共GATE,共DRAIN,共bulk,沟道长相同,W成一定比例(比值较大,约600),由于采用的工艺只提供大管子NLDMOS的PDK及model,采样管的W太小超出了NLDMOS的W最小要求,小弟想请教各位高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,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?

网友:
串联采样管

网友(2018-03-02):
串联采样管的话寄生电容不就变得很大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