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一个误差放大器的问题的讨论

楼主(2015-04-09):
我反向的一个DCDC中的误差放大器的电路图如图所示,其电流偏置可以认为是通过运放反馈来提供自偏置吧?另外第二个图中的圆圈中的MOS管有反馈回去了,大家有见过这样的结构么?   其作用是什么?    补偿提高稳定性么?  如果不是,这个两级运放靠什么来补偿?

局部图

局部图

总体图

总体图

楼主:
木有人知道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下图gate都结一起了,最好把图清理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说的是哪个,图是没有错的。。。说一下具体的MOS管,下图是整体,上图是局部

网友:
interesting circuits self bias high gain OP, 看起來是source degeneration local feedback
使OP Gm 近似等於R
哪一顆料裏面的電路,國內的designer 做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N110_G这根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反向的TI的DC-DC里面的误差放大器  ,为什么是Gm 固定,小白不太明白,另外芯片的特点是超低功耗?还请大神赐教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那根线本来就是这样的,可以等效成一个MOS管吧。。。

网友:
M7、M9、M28、M31输出级没增益啊感觉。难道就靠第一级差分对增益?
补偿就是电路内部的那两个电容,利用你画的圈中的管子的密勒效应,不过奇怪的是为什么连回到差分对的尾电流那去了。

网友:
N110_G线给人的感觉是float了,所以感觉不应该将运放内部电路做成symbol,要不将运放内部贴出来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也觉得连回尾电流有点奇怪。。我没有哦见过这样的结构,5楼说的好像就是这个保证gm恒定。。。我觉得有道理,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N1110_G作为运放的一个输入,好,我吧内部的运放图贴出来,另外确实运放有一点特别的是,输入还作为了尾电流的偏置。。。你看看具体的图

运放

运放

网友:
我猜一下,第一级输出连接有电容的那一路,我感觉是通过反馈调节运放的电流来维持GM或者说EA的共模增益稳定,电容是补偿;第一级输出连接另一条电路是输出级 ,负载电流源没见过,可能是自偏执,有点像威尔逊。左边那个运放 连接成积分器的结构,我猜可能是softstart,最后使运放两端电压相等,正常工作。
以上纯属猜测,楼主还是自己仿真下再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链接积分器的那个电容是我自己加上去的,对稳定性有一定好处。。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维持gm恒定是有道理的。就是不知道怎么从理论上推倒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流过运放的电流等于运放(P管输入的源极负反馈放大器)的gm乘以vin,流过反馈哪路电流是运放增益乘以第二级的gm,两个相加等于尾电流Id,最后可以得到Id和vin的关系,应该等于一个近似恒定的值。
    左边那个电容如果是你自己加的,那就是电流偏置电路了。

网友:
从你贴出的运放内部看,N110_G连着的都是管子的栅极。
我还是纠结N110_G浮着这一问题,没有别的连接到这根线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哦哦哦,我懂你的意思了,不是,他是外部输入的偏置电压,是一个输入,其有外部电流偏置提供,(其连接最左下角MOS馆的栅极)是输入偏置,大概接近于300mV

网友:
由于左边运放的作用,差分对左边支路电流恒定,即尾电流源管子M17的漏极电压恒定,即电阻的左端电压恒定,可以认为是个虚地点。
而差分对右边管子和M10支路构成Gray书中的超级跟随器结果,因此FB端的电压变化跟随到电阻的左端,(随着FB的变化,差分对的尾电流也在变化)
由于在输出端(M10的栅极)采样电压-电流反馈,所以输出阻抗估计很低,FB到输出端的增益很低。也即电阻上的小信号电流基本都流过M10管子了。
感觉该结构不是误差放大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感觉你回答的很好,另外我还想问,这个放大器是用在DC-DC里面,对增益的要求并不是很高,主要是产生零极点来补偿整个环路的。我想问这种结构听奇怪的,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结构,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处,其零极点好找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7,9是cascode,28,31是电流镜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31不算是电流镜吧,31的栅极是输出举上来的一个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确定这模块就是EA?(听你的意思还是片内补偿型?)EA输出电阻小,倒也可以,但是至少增益得大啊(增益不够输出精度很差,难道靠功率级的增益?)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这模块应该就是EA吧,芯片是迟滞电流模控制的,增益不是很高 50db,。。。我之前做的一个Buck 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也不是很大的。我看过一些关于开关电源的书,对于误差放大器的增益要求不是很高吧。。。个人理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理解也是不用太高,像你说的50dB够了,我感觉图中的电路没有50dB....,不知道你仿真出来是多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仿真出来有47dB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你做过开关电源的设计吗?如果做过的话,我想问我老板要我自己搭电路改成一个单电感多路输出的DC-DC。。。我想问一下这可行性怎样,我觉得不能什么电路都可以这么改吧?

网友:
5# is right!

gm error amp with low Iq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做过buck,flyback,单电感多输出的没做过,感觉控制方式比较复杂,毕竟一个电感要分时复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还请高手详解!或者说下参考资料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还请高手详解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你好,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流过反馈那条路的电流时运放的增益*gm?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下面第22楼是详细推导,精确式和化简式
   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36438&extra=&page=3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很感谢你的回答,根据你的链接我看了一下,确实和我的电路非常类似,且和你说的一样,我也是那种对于反馈类型分不清楚。。。怎样才能更好的理解反馈类型呢?(拿这个电路例子来说明更好)。。。另外你在那篇帖子里回复的最后右下角不上的NMOS为什么叫将Id-14的电流取出?(原谅我是个菜鸟)另外你看下这个帖子的4楼关于电流串联反馈和电压并联反馈的说明。。。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66066-1-1.html其中的说明我觉得很好,但是我也只能是具体电路了解而已,不知道怎么举一反三,有什么诀窍么?期待大神的解答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我知道你的将电流取出是什么意思了,就是将其成比例镜像得到是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你好,我仿真出来的时候增益主要集中在第一级,第二级电路几乎没有增益,但是我看第二级的负载像不像威尔逊电流镜负载,如果是的话其输出阻抗应该很大才对,为什么第二级没有多少增益呢?希望大神解答下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另外你看一下这个运放的输出级像不像拉扎维书上的第255页的上面的第三个图,(只是输出节点不一样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反馈是通过抽运放的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