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导出的网表中相应的cell端口不全问题

楼主(2015-04-09):
数字前端DC综合以后导出的网表,尤其是DFF,因为有些DFF只用了Q端,而没有使用QN端。或者只使用了QN端,而没有使用Q端。这种情况下即使对应的库单元QN和Q都存在。DC导出的网表中却将没有使用的端口去掉。PR的时候(encounter)导出网表也是一样。
但是在进行LVS的时候,由于这些cell在库中端口数量和网表中的端口数量不一致而报告错误。
不知道这种情况如何解决。请高手帮忙解答。
谢谢!!

网友:
觉得不像是个问题,因为floating output确实是不需要输出的, 也不会影响lvs

发个具体的lvs report给我们看看

拜托:你的字需要这么大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好意思,好像确实不是问题。提取网表的时候提取电源地就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