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anaRoute后建立时间不满足

楼主(2015-04-09):
NanaRoute后建立时间不满足,Actual time > require time, 请问怎么修复?且require time一开始为负值,这个正常吗?小弟设计经验浅薄,求大神指导!谢谢!

网友:
optdesign -postroute啊, 不用看require time一栏, 设置下timing report format

网友:
route本来就不是slack driven的,后面不去optDesign,就看timing。。。何苦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布线优化后,仔细分析了一下时序不满足的都是跟PAD有关系,你遇到过没?

网友:
io timing很多可以relax,具体问前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版主大人,能帮我解释下下面几条命令是什么意思吗set hdlin_vhdl93_concat false
set hdlin_enable_rtldrc_info true
set test_default_scan_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
set test_enable_dft_drc ture
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
set verilogoutshow_unconnected_pins true
谢谢指导啊~

网友:
自己man下啊, 啥都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