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dft中芯片端口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09):
我已经在芯片中做好了dft中的scan-chain和boundary-scan逻辑,其中scan-chain需要5个端口(scan-in,scan-out,test_mode, test_clk和scan_en),boundary-scan需要4个端口(TCK, TMS, TDI, TDO)。
想请教的是,这两组端口是都需要额外增加芯片的pin吗,如果是那不就要增加9个pin了? 或者说能不能复用呢
真心求教大家!

网友:
增加端口也可以
复用也可以:复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和功能端口复用,也可以在BSD中内嵌scan_chain功能。这样就比较省端口了。

网友:
都是复用的,不复用的很傻吧,白白增加port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