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中的wire_load_model问题?

楼主(2015-04-09):
在做DC综合写约束时,里面遇到了点问题。如何选择wire_load_model?有类似一下的模型Wire Loading Model:

Name           :   smic18_wl10
Location       :   typical
Resistance     :   8.5e-08
Capacitance    :   0.00015
Area           :   0.7
Slope          :   66.667
Fanout   Length   Points Average Cap Std Devi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1    66.67

Name           :   smic18_wl20
Location       :   typical
Resistance     :   8.5e-08
Capacitance    :   0.00015
Area           :   0.7
Slope          :   133.334
Fanout   Length   Points Average Cap Std Devi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1   133.33

该怎么选呀?
还有就是smic18_wl20中的wl20中的是什么意思?20是有多少门吗?那20的单位是什么?
小妹刚刚做综合,求大神帮助呀呀呀?????????????????????
还有个问题就是wire_load_mode中的Top,enclosed,segmented这三个怎么选呀?

网友:
随便选,没太多关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smic18_wl10后面的10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只是模拟fanout的大小吧, 搞那么清楚干啥呢,先run还行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有还有问题,就是对于同一个电路,我加的约束也是一样的,但是compile几次之后,第一次和第二次compile之后的slack为什么会不一样呢?

网友:
是这样的, 多玩几遍就有感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