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bandgap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09):
请问有人知道图中的BG是什么原理吗?上面的PMOS那样接是为什么?
再顺便请教下,下图中的电容是干嘛的啊?

楼主:
请问有人知道吗?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最简单结构的 基准了!
还是自己去看书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哪本书上有。。。最左边两个BJT的base是啥接法?最左边的PMOS为啥这么接?
谢谢!

网友:
左边完成电路启动和提供偏置,启动通过主电路上半部使左下边BJT导通。

网友:
感觉启动是个问题。
最左边两个BJT应该是做运放的输入级,可是为什么一个管子要加退化电阻呢?
最右边的BJT应该是使得电流匹配更好

网友:
求高人指点

网友:
你好,你这个电路最终解决了吗?关于嵌位运放怎么理解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