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encounter nanoroute 的时候报错[已解决]

楼主(2015-04-09):
encounter

encounter

如图所示,我检查了冲突的层,发现一根clk短线。不知道这线从哪来的,我检查了CTS时候的布线层,不包含冲突层。求大神解答,谢谢

网友:
getCTSMode看,  cts.spec看看,然后getNanoroutemode

网友:
把 -routeTopRoutingLayer 设为8 不就行了。
这个ERROR的解释已经非常清楚了,why,what,how很明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题已经解决了,在CTS的时候输入的命令少了几个参数,谢谢版主大人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不想让它在7/8层布线的,而且设置是没问题的
    问题出在 我命令用的不对,谢谢版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