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电容式的传感器是不是指的就是电容传感器?

楼主(2015-04-09):
电容式的传感器是不是指的就是电容传感器?

网友:
ZDM系列激光测距传感器
测量间距: 最远700m(自然表面)
          最远1300m(加反射板)
测量精度: 最小5cm
分 辨 率: 最小1cm
采样频率: 最高1000Hz

应用:
主要用于船舶安全靠距.车辆安全车速测量.自动监控车辆限速.相机自动触发.高架电缆测量.限高测量.替代雷达系统.闭路控制系统和光闸控制系统等。

网友(2015-05-13):
可以这样理解的,我觉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