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转子跳动量测量是用激光传感器还是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比较好?

楼主(2015-04-09):
转子跳动量测量是用激光传感器还是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比较好?

网友:
这个也不能说那个好,看实际的测量环境吧。转子要是太小了电涡流的测量不了需要用激光的,测量精度要求很高跳动幅度小频率很高的用电涡流的就很好了,具体看实际的应用,用zlds100,kd2306d的都行。

网友(2015-05-13):
建议选择KD2306电涡流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