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三角反射激光传感器可以测量PCB板的厚度?

楼主(2015-04-09):
三角反射激光传感器可以测量PCB板的厚度?

网友:
激光位移传感器简介
精密激光位移传感器ZLDS113采用新型设计,结构紧凑、小巧轻便。有更高的性能指标:1μm的分辨率,3μm的线性度。ZLDS113激光位移传感器拥有同步测厚功能,不需要额外的控制器和校准设备,可直接将两台传感器连接起来组成测厚系统。
PCB板测厚传感器应用领域:
ZLDS113激光位移传感器可用于测量焊缝平整度、瓶子膨胀型变量、平台倾斜度监控以及钢板厚度等精密测量。

网友(2015-05-13):
直接咨询深圳真尚有也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