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XSL系列的测径传感器怎样?配有LED数显表吗?

楼主(2015-04-09):
XSL系列的测径传感器怎样?配有LED数显表吗?

网友:
单轴XLS40、XLS80和XLS150测径传感器配六位LED数显表,由遥控器控制。有报警设定和输出,模拟输出±10V。

测径传感器应用领域
可用于物体尺寸的非接触测量与控制,如零件高度、边缘、直径、线径、宽度、间隙、内径、外径等
量程:0.75~78mm
分辨率:0.01μm
线性:±1μm
重复性:±0.3μ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