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测量空调风扇转动时,风机上下振动的实时振幅和最大振幅选用哪款传感器?

楼主(2015-04-09):
测量空调风扇转动时,风机上下振动的实时振幅和最大振幅选用哪款传感器?

网友:
激光振动ZLDS100测振动最大振幅

应用:
    ZLDS100激光振动测量空调风扇转动时,风机上下振动的实时振幅和最大振幅。
    将传感器用支架固定,激光打在振动被测物上,实时测量振幅值。
扩展应用:
    电机轴振动的最大振幅以及实时振幅
优点:
    ZLDS100激光振动传感具有高采样频率(最高9.4KHZ),高精度(0.1%FS线性度),特别适合在测振领域的应用,而且真尚有科技ZLDS10X测量软件可以实时显示振动曲线,实时显示当前振幅,显示历史最大振幅,保存历史测量数据,显示历史测量曲线等功能,为客户的后期数据处理提供DLL接口。
    从传感器参数到测量软件的配套使用,ZLDS10X系列传感器都特别适合振动领域的应用。
激光振动传感器应用领域:
车轮轮缘检测ZLDS102广泛用于非接触测量位移、三维尺寸、厚度、物体形变、振动、分拣及玻璃表面测量等。也可用于高速公路数据采集,火车轮轮缘轮廓测量,铁路车辆轮对踏面擦伤及剥离的测量,公路车辙、平整度测量。
激光振动传感器主要特点:
特殊应用(如路面平整度,高温被测体,管道内径,石油钻杆内外螺纹测量等均可定制);
针对串口,提供了运行应用的DLL开发库,方便用户开发应用软件;
量程起始距离最小10mm,最大260mm(其他距离可订制);
支持多个传感器同步采集(确保工业在线高精度差动测厚);
支持特殊量程(如远距离起始700mm小量程300mm等);
量程最小2mm,最大1250mm(其他量程可订制);
分辨率最高0.01%,线性度最高0.1%;
频率响应:2K、5K、8K、9.4K;
非接触位移精密测量;

网友(2015-05-13):
用激光测振传感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