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电机轴轮廓测量什么传感器进行测量?

楼主(2015-04-09):
电机轴轮廓测量什么传感器进行测量?

网友:
ZLDS100的原理:通过 不同时刻传感器距离电机的位移量经计算后就可显示电机的振幅,具体的话你还是去问真尚有吧

网友(2015-05-13):
可以用二维扫描传感器、轮廓扫描仪。如ZDLS200、ZLDS2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