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KAMAN传感器只有电涡流传感器系列?

楼主(2015-04-09):
KAMAN传感器只有电涡流传感器系列?

网友:
KAMAN传感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信号处理器KD2306是轨导DIN式结构,是KD2300更新升级产品。本系统非常适合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。可配30种传感器头,覆盖量程0.5~60mm,可测量铁磁和非铁磁所有金属材料。可用于实验室、过程自动化,用户可自行调整零位、增益和线性满足各种实际需求,也可选择延长电缆、温度补偿等特殊需求。
KAMAN传感器KD2306有非常卓越的分辨率和速度性能(0.1μm分辨率,50KHz高响应),多传感器同步功能,符合环保RoHS和安全CE标准等顶极性能,获2007美国传感器金奖。
KAMAN传感器KD2306能够在复杂的环境工作,免疫了粉尘、油污和水等对被测物体的干扰,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工业化生产的环境,为客户对工件的测量省去了很多顾虑,同时,KD2306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实际表现赢得的了广大客户的认可。
KAMAN传感器应用领域
可应用于金属材料精密位移,长度、宽度、高度、厚度、圆度等尺寸,变形,振动等。
主要特点
分辨率为0.1μm;
标准频率50KHZ(可订制更高频率);
可自行调整零位、增益和线性。
可选择延长电缆、温度补偿等功能。
输出为0~5V,0~10V,±5V或4~20mA;
供电为+15~+30V;

网友(2015-05-13):
这个品牌是专做电涡流传感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