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与电路图中电阻阻值不同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15-04-09):
小弟用的55nm工艺,在前仿后仿时发现电路图和版图中的电阻宽和长都相同,但是阻值不同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跟pdk的某个参数有关么?跟calibre的选项有关么?  怎么样才能把版图和电路图中的电阻阻值变得一致呢?多谢各位大神解答!

下面是一个电阻R5在电路图和版图中的网标信息。 可以看到阻值差了60多欧。

R5(Vout net044 0) opndres w=400n l=1.355u r=500.125 s=1 pbar=1 rsx=50 \

dtemp=0 psdist=0 m=1 par=1

XRR5(
net044 Vout gnd! ) opndres r=432.956m=1 w=4e-07 l=1.355e-06
pbar=1 \ s=1

网友:
很正常,版图计算了工艺误差。以版图command file为基准吧,实在不行,得修改layout rule文件。

网友:
楼上,版图没有计算工艺误差。差那么多也不正常。
版图中的电阻如果是蛇形电阻,拐角处的阻值约等于1/2方阻。如果拐角太多,阻值变化就大。想要精确,一般电阻分段后用金属连线,接触孔多打几个,影响就会比较小。

但是你的电阻才三个多方块,就差那么多?检查一下方阻定义是不是一致。一般总值差5%可以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