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个ADC功耗计算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10):
大家好!我最近在调一个低功耗的sigma delta ADC,静态电流较小,几十uA,但是在电容充放电的瞬间

会产生很大的充放电电流毛刺,大概是1mA量级。由于这个毛刺过大,使得使用rms计算平均功耗

时达到了静态功耗的5~6倍,是前仿真结果。

请问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?这个想减小充放电的毛刺该从哪入手考虑呢?谢谢!

另外,有人说这里应该用average计算功耗?请过来人指点下,对于我这种情况,average和rms到底哪个更准一点?

谢谢!

网友:
为什么用rms,应该average才对吧

网友:
反正我用的average
另外电容的充放电是肯定要消耗功耗啊,你要减少这个功耗要么电压降低,要么电容变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