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时钟period的设置

楼主(2015-04-10):
一直有个疑惑,假如我芯片生产出来想在50M频率下工作,那我在做DC的时候clk period的设置是应该设置为20呢,还是要比20小呢?要是设置的比20小的话,setup是可以满足了,但是到了icc阶段应该会影响到hold吧,还有对于clk应该是留了uncertainty margin了的。

网友:
自己去试,积累经验。

网友:
通常ss corner下的频率和实测频率接近就行,因为实测频率通常是常温下测试的,比ss下好,
也就是ss下做悲观些,到时候typical下会run的更好的意思

楼主:
也就是说我把period设置成20的话,一般流片出来后可以跑到比50M更高点的速度对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