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 pt 和icc在较大fanout下net阻值相差较大导致transition time不同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10):
想请教各位,在做前端设计工作中,经常遇到icc所报时序无违例而pt存在违例的现象。经过追查发现在出现延时差别较大的net上大多是fanout较大的路径,但这些fanout的数值都是15以下。同时在报告中相应的net的电容值相同而电阻值差别较大,导致transition time差别较大,相应的icc和pt查表后得到incr也就有了差别。这种情况怎么解决,是icc检查出的阻值正确还是pt?还是二者在阻值计算上有什么参数设置需要统一?不胜感谢!

网友:
PT是 sign off工具,一切以PT为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肯定以pt为准,但是在有大数值的fanout较多的路径里延时的结果会差很多,有时候甚至会达到将近1ns,这对设计是致命的误差,dv的检查基本没有参考价值,只有icc的时序检查才会对设计进行必要修正,如果在icc检查的阶段时序违例查不出来,只能靠echo修正的话,那就可能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,个人认为synopsys应该解决pt,icc,starrc这三款软件时序检查差别较大的问题。总拿一切以pt为准治标不治本,修改和检查软件的算法都不统一,怎么进行精确的时序检查。还是继续向大家求助,希望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能多谈一谈。多谢。

网友:
是RC提不准还是Delay Calculation不准?比如StarRC是只负责提RC的,PT是只负责Delay Calculation的。Transition不仅跟总R/总C有关,还跟分段数有关,理论上分段越多Transition越好。

单纯R提不准是不可思议的,手算都能很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感觉两个维度都有问题。ICC提出的spef文件和STARRC提出的spef文件在PT里报出的路径延时差别差不多,但是和icc自己直接报出的时序报告相比就差很大。然后让icc和pt分别报告net就会出现C值相同而R值差的很多。有时候达到几十倍的差别。由于我是做前端的所以对icc提取spef文件所用的单元库源文件格式是否和starrc使用的相同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果他们使用的是相同格式的单元库源文件,那只能说icc的计算方法有问题。如果源文件格式不同,那就是单元库参数有问题。可不可以这么理解?还有,就是fanout的参数问题,我们也想分级但是客户要求不让,因为相对应的软件不是我们做的。至少现在来看最明显的差别就是R值相差巨大。

网友:
ICC提出的spef文件和STARRC提出的spef文件在PT里报出的路径延时差别差不多,说明ICC的RC抽取没问题。ICC的Delay Calculation引擎是可以设置的,有elmore/AWE/arnoldi,这里的设置是否跟PT一致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尝试过修改calculation的算法,但是结果相差不大。现在初步判定的结果是我们在用max库对hold进行时序检查或者min库对setup进行时序检查会出现这种问题。这种非正常情况的时序检查可能不在软件或者单元库的处理范围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