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怎么确定时钟域

楼主(2015-04-10):
请问怎么确定芯片中有多少个时钟域?是不同的时钟频率就是不同的时钟域么?如果是内部生成的时钟也要算单独的时钟域么?

网友:
请问怎么确定芯片中有多少个时钟域?
-report_clock 然后仔细看

是不同的时钟频率就是不同的时钟域么?
-不止,phase关系不确定也是不同

如果是内部生成的时钟也要算单独的时钟域么?
-需要仔细看,同频还是变频,phase关系等等

网友:
前端spec里面会写的, 如果前端这个都搞不清,还做啥芯片

网友A:
一般前端在定规格的时候都会确认clk tree,验证时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

网友:
时钟频率和相位有不同都可以成为一个时钟域

网友(2020-03-13)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前端在定规格的时候都会确认clk tree,验证时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

请问验证时钟一般都是怎么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