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px做峰值功耗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10):
waveform_interval 这个参数应该设多少啊?做峰值功耗仿真,如果设置成和时钟接近,感觉翻转的功耗会被平均掉,如果不设,默认值为timescales,这样峰值功耗又会特别大,不知道准不准,有人有相关的经验吗?因为从原理上来分析的话,同一个器件两次翻转的时间间隔很短的话其实是在一个不稳定状态,但是工具计算的时候会计算成两次翻转功耗的累加,这样会有比较大的出入

网友:
设完了和实测比较,然后下次就调整好了, 功耗估计本身就是模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