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乘号(*)问题

楼主(2015-04-10):
菜鸟请教:乘号在综合的时候,是直接调用硬件乘法器吗。占用的资源与直接调用IP核控制有没有区别。网上查找,都说*号,也是调的硬件乘法器,但有时候综合不了,不推荐使用,为什么呢
另外,我需要用到除法操作。应该怎么实现,

网友(2015-09-18):
除法器肯定不能用/表示,我在程序中测试过,每次综合后的除法不一定能实现你要的功能。所以最后更改为自带的除法ip,这样综合结果满足要求。

网友:
*号,在Xilinx HLS里面可以设置为利用不同的逻辑资源,如果不设置的话,一般是用DSP48E吧。
除法最好是用IP核了,可以设置延时和吞吐率等参数。

网友:
研究一下FPGA的资源你就会发现:乘法器是个基本资源,没有除法器资源,除法器需要算法和基本资源实现。所以乘法可以直接(*),除法就不能直接(/)了。

网友:
除法的话,如果是2的幂次方,是可以用的,如果是非2的幂次方,是不能用的,无法综合
乘法的话,由于触发器IP核支持的位宽是有限的,如果你使用超出IP核支持位宽的乘法运算,可能无法综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