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verilog一个代码问题

楼主(2015-04-10):
begin1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2{
a=1;
b=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1;b=2;
a=#2 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#2 b;
c=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#2 a;·····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···}

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请问这两个块执行后a和c各为什么值?
我认为第一个块之后a=2,c=2;第二个块之后a=2,c=2;对不!求教大神,及及及

具体到仿真器时,对第一个块而言,假设当前仿真时刻是0,则a=b这个时间被调度到仿真时刻2,那么c=a这个更新事件(及····代表的事件)就自动被调度到仿真时刻2执行吗,这样理解对不,而不是在时刻0执行,如果想让在时刻0执行,这样写可以不

begin{
a=1;

b=2;

a<=#2 b;
c<=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····}
end
我认为我的理解是对的,不过想确认一下!

网友:
你这是打算跟仿真器较劲还是综合器较劲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呵,你看一下,给我一个回复,

网友:
你的理解是对的,要确认你自己去仿真啊,而且仿真器的具体工作过程这个东西,你深究就没意思了,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,FPGA的重点根本不在这好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继续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