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触发器的ck端设置ignore pin

楼主(2015-04-10):
问题:为什么我对一个触发器的ck端设置了ignore pin,但是在CTS的时候工具还是对其插入了很多buffer,导致skew比较大?

网友:
sink里clk source太远,距离造成的,  不是exclude pin不起作用

再说exclude pin只是不管skew,并没有排斥加buffer的操作,

网友:
设置ignore pin,工具不会对其进行balance,但是工具还是会对其进行drc的check和optimization;
为了满足drc的要求,工具要对其进行插入buffer来修;这里的buffer只是为了修drc,没有起到balace作用所以skew比较大吧

网友:
    这哥们儿说的很对。

既然设定了ignore pin,那么这个pin就不应该算到clock tree的skew上。

网友:
方法一: 因距離遠要解 DRC 一定會用 buffer, 所以把 loading pin 跟 ck input pin 距離縮到最短.
方法二: set_dont_buffer_net 在 ck pin 所屬的 net, 強制一個 buffer 都不能插, 但有可能有 DRC 問題用手 sizing loading cell 看看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很感谢您的回答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