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mvision中source browser的字体可以调吗?

楼主(2015-04-10):
如题,想把source browser中的字号调大一点,不知道怎么操作。求大神指导。

网友(2019-07-24):
I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too.

网友A:
在你的.simvision目录下添加Xdefault文件,内容在simvision的UG可以找到。

网友(2020-09-08):
引用 网友A:
在你的.simvision目录下添加Xdefault文件,内容在simvision的UG可以找到。

可以给个详细一点的修改流程吗?

网友:
%cd ~/.simvision
%ls
%vi Xdefaults 然后搜索SrcBrowser,修改数字,默认我记得应该是12吧,我修改的15,还有WaveWindow、DesignBrowser等都能改,修改后得重新打开

网友(2022-05-14):
如果你的home里没有.simvision/Xdefaults 的话,那么你需要去/opt/或者/tools目录下,用find命令搜一搜Xdefaults这个配置文件,然后copy一份到你home/.simvision/下面,就可以了
然后Xdefault里面改动SrcBrwoser Font之类的就可以了

我就是按照1楼前辈的说法,做成功的。但我home/.simvision/里没有Xdefault,就去安装路径找了1个

网友(2023-01-19):
没有找到Xdefault文件,有其他办法修改字体大小吗,一次性的修改也可以

网友(2023-03-14):
/share/cdssetup/simvision/app-defaults/SimVision 把这个文件重命名Xdefaults放到.simvision/目录下,

网友(2023-12-22):
cd `工具安装位置/XCELIUMMAIN/版本号
cp  -rf ./share/cdssetup/simvision/app-defaults/SimVision  ~/.simvision/Xdefaults
vim   ~/.simvision/Xdefaults
Simvision*SrcBrowser.fixedFont: -*-courier-medium-r-normal--400-*
Simvision*SrcBrowser.valueFont: -*-courier-medium-r-normal--100-*

网友(2024-09-13):
我复制了一份别人的这个文件,然后值也改了。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