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NA输入匹配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10):
请教各位大神在设计LNA输入匹配的时候, 如果有虚部的话可以直接加个电感就可以了,可是如果实部过大,请问该如何匹配? 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:
调Ls和管子尺寸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!!!麻烦再请教下, 因为我的LNA的输出是暂时没有匹配的, 所以请问我这样用sp测出来大噪声是准确的吗?
还是说要匹配后测的噪声才是准确的?
非常非常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