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starrc中提取更恶劣的寄生参数

楼主(2015-04-10):
在starrc中,采用milkyway流程提取寄生参数,现在想要在TCAD文件typ.nxtgrd的基础上,使提取出的寄生参数更大,也就是使后仿真的寄生参数环境更恶劣,请问有什么命令或方法能实现吗?多谢了。

网友:
没看懂,这个不都是固定的么,

你把仿真的频率提高不就行了么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回复,提高频率可以使setup更严苛,请问如何更严格的检验hold呢?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后仿真的结果是好的,但是实际测试的结果不行,因此怀疑是否是寄生参数提取不够准确,导致后仿真与测试结果不一致。

网友:
set_clock_uncertainty  0.5 -hold [all_clocks]

什么工艺什么频率,mode选多少, rc抽取一般还是比较准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回复,用的是0.18工艺,综合频率是10M,测试的时候把频率放低到了100K,但是还是存在问题,而用1M频率来后仿,功能是好的。在综合时set_clock_uncertainty给的是2.5,PT工具报出来的hold slack最小是2.98,请问这样的话,是不是基本可以排除setup和hold问题的影响?

网友:
应该不是timing造成的

找前端仿真看看吧, 不一定是后端的问题

网友:
没太明白楼主的STA做法,RC是只在typical下抽取的吗?
想setup更严格,在worst下抽取rc;想hold更严格,在best下抽取rc。
另外,starrc设置里可以把xcap开关打开,抽取精度设成最高,reduction设成NO
如果在worst、best、typical三个corner下都做了STA,且setup、hold slack如楼主所说那么大,就不一定是后端问题,有可能是SDC或者前端逻辑的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回复,请问是这样写脚本命令吗?

EXTRACT VIA CAPS:YES(这个是xcap开关吗?)
REDUCTION:YES
SENSITIVITY:YES(这个是指抽取精度吗?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回复,我在fast的模式抽取寄生参数文件下,set_clock_uncertainty给的是2.5,PT工具报出来的hold slack最小是0.01,请问这会不会存在hold问题?

网友:
不会的, 正常hold margin在0.5ns以内就行了

网友(2022-09-14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回复,请问是这样写脚本命令吗?

REDUCTION:YES 这里应该该成NO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