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什么处理器叫做64位处理器?64位处理器与32位处理器的区别是?

楼主(2015-04-10):
请问什么处理器叫做64位处理器?是指导的它的data 位是64位吗?还是它指令集什么的?64位处理器与32位处理器的区别是?

网友:
mips64 好像是 指令32位 数据64位

网友:
64位就是指令和数据都是64位,一次处理8个字节

网友:
所有的指令集都支持八位,寻址一次也是寻址八位的,处理数据也是一样,64位处理器需要支持的软件和操作系统才能发挥其性能,当然它的指令的密度也就小了

楼主:
到底是不是就是指的data是64位呢?

网友(2015-05-11):
64位就是指令和数据都是64位

网友:
我想破解几个芯片,读取其中的程序,不知您有没有兴趣,18675968409.
信号一
DALLAS
DS5250FP
-125
0722A3
478AA
型号二
CHIPLUS
CS18LY0245DCR70
SD018744  ISIPL
信号三
BSI
BS62LV1027STIP55
S385DF016088.1
E08184
型号4
DS5003
0909A1
646AA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指令和数据,当然所谓64更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内存和I/O空间,64位的运算其实意义不大,因为通常用到的软件32位长度的数据已经满足要求,只有一些科学和工程计算才会用到64位这么长的数据。所以amd64的指令集名字叫EM64T,更重要的是地址空间,而不是性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