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boost电路效率与输入电压的关系

楼主(2015-04-10):
有人说是输入电压越小,效率越低,因为控制模块消耗的功率所占百分比变大了。但小弟从仿真结果看是反过来的,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输出不变的话,那么负载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一定的,那么随着输入电压的减小,电路进来的功率也少了,那么相应的效率是不是应该升高啊。有没有大神讲一下这个问题直观上应该怎样分析。

网友:
你忘记了还有导通损耗,切换损耗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知道有这些,但是效率分析不就是只看负载上的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吗?你的意思是后一种分析是对的?但为啥老板说输入电压越小,效率应该越低。。。

楼主:
自己顶,真心求助啊

楼主:
大神们都歇周末了?

网友:
我来顶一下